[其它] 夏普 LCD 52UE20A 黑屏

楼主(2020-09-06):
一台夏普 LCD 52UE20A ,上电开机,没接信号源,没反应 ,过一会关机,恍惚的屏幕会黑,经过修理工看说是需要换板,三块板,不知道哪块坏了;求问师傅们给分析下,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A:
有没有价值修,你自己不会衡量??在这发帖问什麼鬼??估计检查費都不肯给人。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价值修,你自己不会衡量??在这发帖问什麼鬼??估计检查費都不肯给人。 ...

我有一台夏普6660LX540A,以前是灯条坏了一根,能进工程模式,断电就红灯闪开不了机,换过灯条后,进工程模式屏幕不显示,灯条亮,是屏幕被弄坏了吗?

网友:
全部换也不是不可以^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