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堵死不透光的,奇怪的摄像头

楼主(2020-09-07):
新人刚加入,不知道发哪个区,看到这里有数码相机维修的帖,就发这里吧
今天有人拿了一个奇怪的摄像头来问我能不能修,不知道干嘛的,摄像头直接被堵死的,完全不透光,不懂是啥原理,各位师傅前辈看看,有没有见过的,谢谢指导。

通电连电视试了,没有图像出来,拆开头,用手电强光照射图像也无任何反应,图像全黑。也无法判断是不是坏了

摄像头,镜头直接被堵死的,完全不透光,试了红外光也完全不透

拆开里面的镜头,还有一个铝块堵住,(上面的斑点是灰尘)

拆下铝块是这样的

这个看上去也是玻璃的,看上去有点怪怪的。擦掉油,还带有少许灰尘

铝块,上门有很粘的油,擦掉油发现材质是玻璃的

有芯片被磨掉了,不知道型号,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吧。CCD传感器拆不出来,粘死的

能做的只有拆散了。

网友:
哪里用的?

网友:
拆完了也报废了

网友:
你修之前没问用户是用在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见光成像吗?

肯定不是可见光成像呀, 全密闭堵死的

楼主:
不懂什么地方用的呀,客户也很神秘

网友B:
我猜可能是X射线成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工业相机。
近红外超强感光。
如果是射线成像,

肯定不是红外的, 射线的倒有可能,但又不太像,射线的相机很大的,几十斤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可能是X射线成像的吧?

啊, 那会不会有辐射呀, 害怕

网友:
一般来说应当没有辐射,辐射源应当是在摄像头的对面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