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直流变频驱动故障,老师们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2020-09-10):
海信直流变频柜机,KFR-50LW/A8K850H-A2,出保修没多久,内外风机正常运行,压缩机启动即停,外板故障灯闪灭闪,报驱动故障。经查外板各个电压正常,310V 15V  5V 都很稳定,参照论坛里前辈经验,查芯片BLDC64电流 电压 模块保护脚电压也没问题,,,模块静态检测同样符合要求,脑袋懵懵的了。该机为一体板,下一步准备替换模块一试。
恳请老师们给指导指导,有遇到过的该机型该故障的老师,望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板号  1551176.E

楼主:
修过压机失步 驱动故障的老师,给提个醒,都有哪些原因导致的。这个板子目前比较少,以后出故障会越来越多,研究一下挺有意义的。

楼主:
还有这个模块更换,有哪些注意事项,之前没换过,如何焊接比较适合。

网友A:
焊油加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加热风枪,,,,,,,,,

谢谢。热风枪还没有,更没练过。不知哪款比较实用?必须备一个了。

网友B:
还是买板换吧,模块坏肯定有原因,再便宜也是钱。别研究,吃透了又如何,能遇到多少同型号的,电器技术二年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板换吧,模块坏肯定有原因,再便宜也是钱。别研究,吃透了又如何,能遇到多少同型号的,电器技术二年 ...

师傅说的有道理。我这个板是买了新板换下来的,自己想修好备用,非常新,报废挺可惜。有空就查,好几天,没找到头绪。换模块也是准备最后一搏。

网友C:
你把模块给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模块给测量下

首先感谢提供思路。静态检测没问题;给电就保护了,测不到数据。有没有什么别的有效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