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电视底部有回扫线

楼主(2020-09-13):
这台机子场块坏,300V大电解无容量,修好以后出现底部有回扫线

网友:
行幅未满,应该电压都偏低,场电路电压偏低就会出现类似这种回扫线故障。

网友:
先检测各电压

网友:
可能还是场问题   电压正常代用电容看下

网友:
是25吋的吗?如果是,行幅都不对,查正B电压

网友:
泵电源电容代换一下,一般是35v/1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