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请教:松下等离子SC尺寸、板号一样机型不同是不是可以代...

楼主(2020-09-13):
修一台松下42PD12C,遥控开机后,绿灯亮,听到继电器吸合,约3秒左右,灯闪7次,根据代码查得为SC、SU、SD原因;
测电源5VSTB正常,15v、VSUS(187V)绿灯闪7次之前均正常,但SS板的SS3(去SC板的SC3)只有15.2V,拔下SC3,遥控开机后测SS3有37v,但SC3端口测提并不短路,SS3→(SC3)这路电压究竟是多少的?这路是不是Ve电压(参考P42X10C图纸并未标注)?    如果是Ve就应该是125V
看到该机与P42X10C等离子的SS、SC、SU、SD板号都一样,但屏号相差一个字母,42PD12C的屏号为MC106H30F12,而P42X10C屏号是MC106H30U12。
请教能不能用P42X10C的SC板代换?谢谢

网友(2020-12-26):
换了没有,正常了吗

网友:
代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