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门晶弘冰箱BCD-253WPTG不通电

楼主(2020-09-14):
顾客说昨晚停电了,今天冰箱就不通电了,变频板指示灯亮,压缩机没工作,应该由主板信号过去才会工作,现在怀疑主板坏,测量主板保险没问题,有12v,5v,通电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不跳,里面的灯不亮风扇不转,不知这种主板断开其他线路能否单独维修,重点要有那几组电压,求助师傅帮助

网友A:
传感器你都没插,这样就能试验?

楼主:
LED灯有3.3v,右边座子上也有5v,有3v,信号线没电送到变频板是否是没接其他线路,在他家测量时有1.2v,直接换板又太贵怕顾客无法接受,通电里面的显示板和led灯都不亮,怀疑主板故障,又无法确定主板需要几组电压才能确定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你都没插,这样就能试验?

这样定不能维修,只是在哪里测试有12v5v3.3v,未发现其他故障,现在不通电只能拆板回家查查看,以及查询维修价格好报价,在寻求又没师傅修过类似问题,重点查看那几组电压,好分段排除故障

网友:
这样的话,大不了全部换了啊

网友B:
变频技术把一个冰箱搞复杂了,这两个电路板5年左右就会坏一下,(因为零件太多了)。
这生意给我接,估计就能捡到漏。
修这个问题要电路基础很熟悉,就可以 ,很快插出故障零件~。其实,就是几个电子技术理论结合了一下~。
.........这个故障不好说,看图看不出是那里坏了,常坏的故障也有好几个可能...........。

网友:
换俩板得了,还研究啥,一般这玩意传感器坏的多,你这基本上,主板和显示板,还有连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技术把一个冰箱搞复杂了,这两个电路板5年左右就会坏一下,(因为零件太多了)。
这生意给我接,估计就 ...

那是因为普通冰箱用户已经不愿意买了,追求节能,静音,其实老式最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普通冰箱用户已经不愿意买了,追求节能,静音,其实老式最耐用。 ...

用户的知识没有涨,是广告忽悠的~洗衣机,冰箱,空调都说变频的优秀。只有在空调里变现好点。冰箱和洗衣机里就是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的知识没有涨,是广告忽悠的~洗衣机,冰箱,空调都说变频的优秀。只有在空调里变现好点。冰箱和洗衣 ...

你这错误,洗衣机变频声音小了不少,滚筒不变频与变频,噪音不少相差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