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一台TCL-L40E5800A背光不亮

楼主(2020-09-16):
一台王牌液晶电视 型号 L40E5800A 客户刚才送来的 说屏幕不亮 我以为是灯珠坏了 开盖一看背光一点也不亮  指示灯开完机屏幕 就是黑色的无任何反应 拿表一测电源板上没有背光电压只有8、9V来回跳动 正好我门市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换上还是背光电压和之前一样 屏幕还是黑的只有指示灯开关机有动作 背光一点反应没有  难道不是电源板问题?可是测得没有电压  有那个师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还有主板上的芯片和逻辑板上的芯片都热 好像在工作 就是屏幕黑的 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再确认一下灯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拿背光测试仪开机屏幕亮了 但是花屏一下然后啥都正常了  什么情况

网友A:
测恒流板供电及输出电压,供电正常输出应有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恒流板供电及输出电压,供电正常输出应有升压

供电开机一瞬间有200多V左右的电压 开屏有2颗灯珠损坏换后还是只能那背光测试仪点亮 背光测试仪点亮电压是145V左右  插在电源板上还是几V在来回变化 我哥们也检查了一遍他说电源板的故障  可是我发的新电源板 他说新电源板也有毛病 但是我怎么感觉舒适灯珠不良导致的那 灯珠没有全换 就换的2颗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恒流板供电及输出电压,供电正常输出应有升压

师傅你说这种情况能是电源板故障么

网友B:
又说以为灯珠没坏,又说坏了兩个,又说只有8、9V又说有200多V。组织好文字再说话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说以为灯珠没坏,又说坏了兩个,又说只有8、9V又说有200多V。组织好文字再说话不行? ...

注意审题 一瞬间有200多V后来直降8/9、V左右

网友C:
换板工就慢慢的换 全换拉倒  好多故障你是查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板工就慢慢的换 全换拉倒  好多故障你是查不出来的

你多牛逼啊  任何电视主板都能修好  你是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