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Q-630K打印机电源估计我又遇到疑难故障了?

楼主(2020-09-17):
这个LQ-630K打印机电源,用户将头天是好的,第二天就不通电了。于是我开机检查,发现保险开关管都是好的,于是对启动电路检查,发现没有原件坏,况且开机瞬间电源输出有不到10V电压,后来全部消失,这样也确定启动电路应该无问题,后来又对电源热地板电阻普查没有发现问题,看过那些电容都是涤纶电容,估计问题不大,后来又在路大概测试了一下每个三极管,也都是好的。后来无赖了,于是用吹风加热电源板热地端,电源好了,后来反复开关机都是好的,结果过了一夜,今天又不行了,看看这个电源估计是一个疑难故障了,看看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
排查一下,电路板可能有虚焊,注意一下大功率器件!!!!!!!!!

网友:
检查下稳压二极管。

网友:
放冰箱冷几分钟再试,如果出现故障,用风枪局部加热怀疑部位。

重点检查启动后会发热的元件。

楼主:
刚刚又不开机了,后来把电源板Q2,C4408加热就好了,但是我感觉不一定是管子原因,只能这样分析,三极管加热放大倍数增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不开机了,后来把电源板Q2,C4408加热就好了,但是我感觉不一定是管子原因,只能这样分析,三极管加热 ...

元件热涨冷缩,冷态下内部出现接触不良。

----用冷冻大法

网友:
对发热较重的原件 进行补焊一遍,如果依旧 再测正常启动后各组电压,看看哪一组离标称值的误差较大啊?

网友:
冷机状态用电烙铁对怀疑原件加热

网友:
电解电容 光耦 重点   在不行上维修模块

楼主:
这个管子刚才2655代换了,结果冷机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