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黑屏故障,求助大师们帮助!!

楼主(2020-09-17):
  HTC G23手机摔坏屏幕后,购买了新的屏幕总成;
  故障如下:声音正常、震动正常;就是黑屏,无背光;
  下面的灯也亮,充电、待机灯都亮;

  请问是主板故障。还是屏幕总成是坏的?

  敬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感激涕零!!!

网友:
这里应该没有专业修手机的吧,都是搞家电的。还是得自己琢磨,原来亮不亮,自己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咨询供应商试试

楼主:
原来是主板的CPU摔的时候,松动了,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主板的CPU摔的时候,松动了,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了;

这也能摔松实在是少见,我总认为是发热脱焊

网友(2020-11-16):
楼主真会吹,这款CPU的值锡网你有吗?你会除胶吗  就重新焊, 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摔松实在是少见,我总认为是发热脱焊

主板轻微变形,CPU会有引脚虚焊,比较正常,不封胶用风枪加焊CPU能解决一些摔坏造成的问题,这种处理方法只适用于应急处理,用不了多久故障还会出现,所谓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重新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