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艾美特电风扇电路板如何接线

楼主(2020-09-17):
电风扇不摇头了 是首部坏了 昨天拆时不小心把电路板上的电线全给拉脱了 现在想接线不知怎么接了 求高手指点

型号:艾美特FS40103R-A

电路板上分别有以下几个端口:SW LL L M H ZNR(COM)

电机线分别是 黑 红 棕 灰 兰 白  六色

以黑色为COM 分别测量其余五线的电阻值如下
红色: 432
棕色   1200
灰色   628
兰色   563
白色   500

如何接线烦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能全部拉脱的说明你不是做维修的。请师傅!!!

楼主:
看说明书电路图 应该是白色接SW 黑色接COM口 其余未标颜色 请问其他几个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电路图 应该是白色接SW 黑色接COM口 其余未标颜色 请问其他几个怎么接 ...

其它几个是快慢速线,随便接都不会坏啊。

网友:
网上不是法外之地,回答问题要负法律责任,
我就想不通,你那个摇头电机阻值这么低?那可是同步电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全部拉脱的说明你不是做维修的。请师傅!!!

你错了,做维修的才敢全部拉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做维修的才敢全部拉脱

错了,做维修的全部拉断自己闭着眼睛都可以接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了,做维修的全部拉断自己闭着眼睛都可以接回的

看来我修炼不够,每次接线都得把眼睛睁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修炼不够,每次接线都得把眼睛睁着

但是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不会没有记录没有拍照的情况下全搞断的吧

网友:
无知便无畏!好奇害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