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电视3D42A3700ID暗屏竖带的维修

楼主(2020-09-17):
长虹等离子电视3D42A3700ID故障开机画面如图,暗屏有竖带。
就像液晶屏坏的故障一样,10秒后黑屏、有伴音,测量Y板发现J82处,电压由12V慢慢降到3V,此处应该是15V,此处电压是有电源板过来的15V供电电压,测量CH5012的第10脚有15V电压很稳定 ,看来R6030和R6031电阻15欧坏了,换2个15欧贴片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老师傅  就  老师傅  厉害(ง •̀_•́)ง 这种屏幕竖带 很容易误判是 屏的问题。 怎么判断是否是屏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
为什么不多上传  y板  j82处  图片

网友:
老师机就是老师机,什么问题都能搞好

网友:
技术很牛B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分享一下问题图片

网友:
这就是PDP和LCD、LED不同点!

楼主(2021-01-25):
又一台图像发花发沙,   ,换y板故障不变,调节y板上电位器 变化不大,换x板 故障排除 ,经过仔细检查发线,电子光耦p155e坏了 ,  输出短路,换后 图像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