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师傅,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9-18):
各位师傅,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不是画中画的效果,那就可能是逻辑板或屏的问题

网友B:
逻辑板各工作点电压正常就是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各工作点电压正常就是屏挂了。

多谢指点。就是上部分1/3正常,下2/3出现横线,用户讲初期出现一条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画中画的效果,那就可能是逻辑板或屏的问题

多谢指点。这个不是画中画的。就是上部分1/3正常,下2/3出现横线,用户讲初期出现一条线的。

网友:
完蛋的完,完蛋的蛋

网友:
找一下主板,电源板各个电容,可能有惊喜。

网友C:
最有可能的是TAB不良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可能的是TAB不良

上边图像正常的,下边图像出现横线而且上下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