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YD801S-X饮水机,电热水壶烧开后不自动断电

楼主(2020-09-18):
朋友们,我这里有一个“美的MYD801S-X饮水机”,故障是电热水壶烧开后不自动断电,经初步排查,貌似是下图所示的零件发生的故障,但是不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下师傅请……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还可以再拆,看似感温包感温探头之类.

网友:
上面的有个带线的,是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
未见过,楼下看看认识不?

网友:
带线哪个是传感器吧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温度传感器,阻值100K左右,上下会有波动;如果正常的,控制芯片坏了,要换板子。。。
我以前在成都立场美的售后维修净饮机、净水机、微波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上午的时候去美的售后网点问了问,他们说这一类东西统称为“塑料小件”,而这个零件叫“给水模块+温度传感器”。“给水模块”买了个新的,花了35块钱,“温度传感器”没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