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电视半个屏黑有拖影

楼主(2020-09-18):
大师们看看电视这个样子是屏坏了吗?原来以为灯珠有坏的折开看了好着呢  看样子有人换过排线  会不会是逻辑板坏呢?三星电视

网友:
如果背光正常,可能偏光膜有问题。

网友A:
被光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光肯定是好的

多谢大师回复,那以您之见呢?

网友:
我收了一个也是这样,海尔的,估计是逻辑板坏了吧!

网友B:
  换个信号画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信号画面看看

多谢!就是屏左边有轻微拖影中间有暗带,右半屏基本正常。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呀,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估计是逻辑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