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荣老师

楼主(2020-09-18):
一海尔超低温冰箱,二级压缩机用的制冷剂是R290和R23.可以用R508B代替吗?

网友:
没找到R508B制冷剂的相关信息,无科学依据,不敢冒然定论。

网友:
虽然R508B制冷剂是新装超低温制冷设备上替代氟利昂R-503和R13的最普遍的选择,但是由于R508B与R503、R13物化性能、理论循环性能以及压缩机用油等均不相同,因此对于初装为R503和R13制冷剂的制冷设备的售后维修,如果需要再添加或更换制冷剂,仍然只能添加R503和R13,通常不能直接以R508B来替代R503、R13(也就是说通常不可以进行换血式的替换)。

楼主(2021-01-11):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