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秒杀之瞎摸法!

楼主(2020-09-18):
故障:无论电池还是外接电源均无法开机。

拆掉电池(为什么要拆,自己度娘),把维修电源调节到19.5V,接上后显示过流保护!

 哈哈!大短!来菜了!

三下五去二拆机,裸板观察无明显烧焦痕迹,直接测量公共点对地电阻接近0欧!判断正确!

直接烧鸡!上图,不废话!
从0V起慢慢上调,1.3V时已高达5A!

刚刚好,注意:我要动手了:开始十八摸!

我东摸摸、西摸摸,终于,偷偷摸摸,在LVDS接口处找到小娘子!名曰:C524,年方25,腰围4.7。

明显属于大龄剩女,休掉,不过一烙铁的事:
看看:家室安宁了吧?!

再次设置好维修电源电压为19.5V,待机约17MA,开机,欢快跑码!

提醒各位:装机前,量一下隔离管,一般大短的机子此管必坏! 否则,严重影响充电!(不要问为什么,自己度娘去!)

网友A:
烧鸡大法好手段,不过用手准确摸到容姑娘也是个技术活,她为啥不冒烟呢

网友:
有时候也不好摸出来

网友:
用手背摸的话说明老子

网友:
咸湿佬摸姑娘!一模一个准!

网友:
摸功了得,成功修复不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烧鸡有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好手段,不过用手准确摸到容姑娘也是个技术活,她为啥不冒烟呢

技巧就在这:
电流控制在5A以下!
太小了,短路元件发热小,摸不出来。 电流太大,会把短路元件烧焦,有的PCB烧焦后,再加大电流会把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