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这台液晶电视的屏幕怎么了?

楼主(2020-09-18):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是哪的故障,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呢

网友B:
通病,左上角和右下角螺丝问题。拧出,找兩支长2公分左右的拧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病,左上角和右下角螺丝问题。拧出,找兩支长2公分左右的拧回去,

没明白,到底是哪的故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瓶502解决,不行就两瓶

屏幕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呢

有可能  可以换一张试试  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是玻璃破了,用503胶试试,说不定有效果,我也是听人说的。

网友:
换一张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