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TCL2906E电视开机显示电网电压低,请关机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19):
求:TCL2906E电视开机屏幕显示电网电压低,请关机,五秒钟后进入待机状态,请各位大师指教。

楼主:
各位大师总线数据POWER-LOW数据是3   POWER-HIGH是12

楼主:
麻烦各位大师看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显示电网电压低没遇到过,看看是不是有母线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电网电压低没遇到过,看看是不是有母线检测电路

这是电视,不是空调。屏幕显示电压高低,检测电路在开关电源次极,一般是整流滤波後,经过相关的电阻到CPU。一般是滤波电容怀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总线数据POWER-LOW数据是3   POWER-HIGH是12

你调这个有,屁,用。即使给你调好了,过段时间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视,不是空调。屏幕显示电压高低,检测电路在开关电源次极,一般是整流滤波後,经过相关的电阻到CP ...

液晶电视没有电源输入检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调这个有,屁,用。即使给你调好了,过段时间又出问题了。

没用?呵呵,可以把这个检测关掉就是了。只是你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