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水冷干机,制冷系统油碳化的修理。

楼主(2020-09-19):
1.压缩空气干燥机,每分钟50立方处理量的水冷冷干机,R22,丹佛斯全封闭涡旋压缩机。
2.油分离器倒出来全是黑色颗粒,干燥过滤器里面全是黑色的油、膨胀阀拆下来的时候全是黑色的油。
3.请问需要更换哪些配件?压缩机、蒸发器等需要做清理吗?怎么清理?
4.客户公司配有三台同样的设备,才用2年每台陆续出现各种问题。空压机是60立方的,是不是空压机配置大了?

第一次碰到这么严重的问题,请老师赐教!

设备铭牌

设备铭牌

干燥过滤器拆下来全是黑油

干燥过滤器拆下来全是黑油

油分离器里面全是黑色颗粒

油分离器里面全是黑色颗粒

油分倒出来的黑色颗粒

油分倒出来的黑色颗粒

网友A:
这是因为系统过脏所致。
系统安装完毕后,没有对系统进行反复的排污处理,或者是处理得不彻底。
应将高低压分开重新进行排污处理,必要时应单独对该装置进行干冲洗处理,油分离器应重点处理。
复原装配时,还应更换过滤器,复原后还应对整个系统再次作排污处理,直到检测无污迹为止。
运转中应注意冷凝温度不要过高,压缩机的运转温度不得超高。

网友B:
这个系统太脏,应该是高温所致,冷冻油严重碳化。
膨胀阀、油分等拆下单独用汽油清洗,用氮气或自然风干。油分下方最好用钻钻个小眼方便用汽油清洗和吹干,最后在烧焊堵死你打的小眼。不想麻烦直接更换。油分也很便宜几十元。同时换配件也好多收费。一个油分收它几百没问题的
系统清洗:既然是水冷冷干机,水冷冷凝器基本都是满液式,可以不用清洗。因为满液式是水走管程氟走壳管。但蒸发器基本都是壳管式需要清洗。因为壳管式是氟走管程,压缩空气走壳管。清洗方式是用汽油浸泡一天在清除,再用氮气吹干净汽油。(汽油抽入方法很简单,蒸发器两端焊接带顶针的维修阀,一端用加氟管接入气油,另一端用加氟管接入一个矿泉水瓶,真空泵也接入矿泉水瓶,开启真空泵,当矿泉水瓶有汽油流出时说明蒸发器已经充满汽油,没有矿泉水瓶汽油容易进入真空泵。)
压缩机是全封闭的不太好清洗。用四氯化碳清洗压缩机是最好的,但是步骤有些麻烦。你好是多换两遍油吧。压缩机不能用汽油清洗切记
你把压缩机的脏油倒出加入新油,开机运转几个小时在倒出,根据油的情况你自己决定更换几次即可。
过滤器一定要更换,热旁通也要清洗,用汽油清洗即可。
修复后运转一段时间最好在更换一次过滤器。这些事要提前和甲方说明,并把报价加上。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系统过脏所致。
系统安装完毕后,没有对系统进行反复的排污处理,或者是处理得不彻底。
应将高低压 ...

谢谢老师的解答。老师,排污处理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太脏,应该是高温所致,冷冻油严重碳化。
膨胀阀、油分等拆下单独用汽油清洗,用氮气或自然风干。 ...

谢谢朱老师,讲解相当详细、明了。下周参照您的方案处理,后面来报告结果。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解答。老师,排污处理要怎么处理?

所谓氟制冷系统的排污,是指在整个系统安装完毕后,对整个系统进行排污处理。
小微型的氟制冷系统,一般用0.6MPa的氮气压力反复冲刷系统;较大及以上的氟制冷系统,可用自身系统的压缩机压缩空气进行排污。反复将空气压缩至0.6MPa,对系统进行冲刷(即称干冲洗),排污进行中可对被冲刷的管道和容器用木棒(或橡皮锤)进行敲打,使其冲刷得更彻底,直到在排污口检测排出的气体中无污迹为止。系统的排污和清洗一般不主张使用液态介质,一是由于管路和容器的角度和位置方面的限制,液态进去容易出来难;二是使用液态介质成本高。
对于涡旋式,螺杆式,全封闭式压缩机不适宜使用自身压缩空气的方式,应另行使用其它型式的压缩机。
使用的排污气体从系统的高处进入,至系统的最低处排出。
安装规范的制冷系统,都会在系统的最低处,或者容器的最低处(底部)设置(备留)便于排污等作用的口子,平时用旋塞(丝堵头)或阀门关闭的。

网友B:
机油都黑成这样了,压缩机没烧坏。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氟制冷系统的排污,是指在整个系统安装完毕后,对整个系统进行排污处理。
小微型的氟制冷系统,一般 ...

非常感谢荣昌老师耐心指导!又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都黑成这样了,压缩机没烧坏。难得

就怕出这事。如果压机本身已经有问题了,我这次修起来运行不了多久,那到时候估计说不清楚了。因为压机是别人刚换没多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出这事。如果压机本身已经有问题了,我这次修起来运行不了多久,那到时候估计说不清楚了。因为压机是 ...

你可以单独测试压缩机,加油运转测试电流,吸排气、以及运转时的声音是否异常。如果都正常,在把机油倒出来看看机油颜色。这个步骤你本身也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