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师傅们看一下这个三线星屏还能修吗?

楼主(2020-09-20):
32寸三星液晶电视,开机图像模糊,有横线和竖线,到后来就是图像发白的明显,4个角呈现圆弧状。

网友:
三星屏有横线和竖线,就放弃吧。

网友A:
你看屏边板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已经修过几台了

网友:
能修,就看你是否舍得修,和有能力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屏边板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已经修过几台了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撕耳朵要是还不行就只有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