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安卓系统的电视机怎么解密码锁

楼主(2020-09-22):
一台电视电脑一体机,开机显示安卓密码图案锁,触屏无法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锁,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刷机复位

网友A:
刷机哦,或者强制清除用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哦,或者强制清除用户数据

现在开机就只有个锁屏图,触摸用不了,如何清除用户数据,刷机是和手机刷机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