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虎牌JKC-W错插220V维修

楼主(2020-09-23):
接手一台日本虎牌JKC-W插电无反应,断电拆机,保险烧(125V15A),整流桥坏,IGBT坏,压敏坏,换后上电,不工作,继续查找光隔离坏换后上电工作正常,放水烧开全过程正常.

网友:
又是误插220伏………

网友:
楼主:请问能不能改成220V的呢?

网友:
你得感谢这个压敏,不然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网友A:
家庭用电哪去找110V的插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师如果遇到这种到哪里去找110伏的供电试机

网友:
买一个110V变压器3000W的,太小的话修不了吹风机,电饭煲一类的大功率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用电哪去找110V的插

买一个容量够大的100伏变压器,要花点钱,但当财神来了的时候,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