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饭锅JYF-40FS69电源代换

楼主(2020-09-23):
一台九阳电饭锅整机不通电,测量电源板有交流220V,整流后有320V的直流电压,但没有5V和12V输出,测量外围元件没有开路或短路的,都正常。怀凝PN6012损坏。由于没有PN6012电源芯片,而有几张VIP22A,查询了一下,外电路几乎一样,报着试一下的心态,换上通电测量压,5V、12V一切正常。代换成功。

网友:
代换成功,下面就是收费,应该还可以?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

网友A:
请问下跟你一样的型号,现在是通电按煮饭继电器没有12伏,但拔掉锅底温度传感器插头或上盖传感器插头任意一个,继电器就通电了正常加热,如果两个传感器都插上又不行了,贴片三级管不导通继电器线圈没12伏,这个是电脑板坏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跟你一样的型号,现在是通电按煮饭继电器没有12伏,但拔掉锅底温度传感器插头或上盖传感器插头任意一 ...

看看传感器有没有短路,阻值低就不加热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