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这电视是吧没救了!

楼主(2020-09-23):
金正32液晶电视无信号时黑竖条消失,一有信号或按菜单键黑竖条呈现,而且还有横线。

网友:
压屏的可以修修

网友:
不是没救,而是看你想不想   舅  舅

网友:
可能显示屏驱动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找修屏的看一下

网友:
屏好像没问题。

网友:
屏幕没坏,检查下屏线,逻辑板等。

网友:
不一定是屏

网友:
有压屏机的可以试试看啊,能修好的可能性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