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高压开关断开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24):
一台美的KF65空气能,显示P1整机不工作,经检查高压压力开关断开,直接连通压缩机可以工作也有雪种高压20多个压力,直连压力开关压缩机工作正常有热水,可是直连怕有影响,又不知什么引起的,师傅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高压开关也就是压力不正常呗!直连就是取消压缩机保护,在系统不正常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下次可以换压缩机了!

网友A:
风扇转速是否偏低  压缩机启动电容是否变小  冷凝器是否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速是否偏低  压缩机启动电容是否变小  冷凝器是否脏了

对对对,这些常见原因需要预先排除啊

网友:
这个都不懂还是别修了

网友B:
是开机一段时间报P1还是一开机就报P1,这个要搞清楚。

网友:
空气能,还查风扇转速偏低,冷凝器脏?空调制冷才查这类吧?制热时压力过高还查这个?空气能就是空调制热状态的呀。

楼主。修这个得问清楚用户。机器故障前的维修情况(近期有否维修,/正常用着突发的)。
有了以上资料才可动手修理。
啥都不明,就短接高压保护(特别是高压。这次你是中午去干的吧,记得早晚就别去了。

网友:
是哪儿的,现在制热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开机一段时间报P1还是一开机就报P1,这个要搞清楚。

一开机马上显P1,

网友:
开机就显压力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