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炭饮斧NJ-V10J1电饭煲修复

楼主(2020-09-24):
接手一台三菱炭饮斧NJ-V10J1电饭煲,原机电压100V(声明一下,很多都标110V,包括淘宝卖家,鬼子电器是100V),正常使用坏,因为以前有过经验,感觉问题不大,看面板有显示,马上插电一试,我CAO显示板不显了,菊花一紧,断电拆机,保险,功率,整流桥,压敏,5UF全好,量了一下电池2.7V应该显示呀,直接在电池脚加一个3V电压并在电池上(因电池为焊接),翻过来一看显了,轻松了点,说明显示板正常,但只显时间,还有点七上八下,于是插电一试,显示板正常了,但按键无反正,继续排查,查到温控,二极管正常,热敏为O,原温保是136度2A,换了一个140度2A(网上买3.8元10只),换后插电,久违的两灯一亮随之熄灭,这个牌子机机有点熟,全部镙丝上好加水加米煮了一盘,一切正常,人民币300大毛.[fly]请注意,1、鬼子的电饭煲一定要使用100V电压,淘宝上很多人都在说110V,鬼子的机机质量还是过硬的,电压高了肯定易坏,所以按标插电.2、因为这个煲要插变压器,如果长时间煲接在变压器上而直接接通变压器,此时如果煲是接上的,损坏的可能要大得多,为此本村民在自己用的变压器输出段加了一个几秒延时输出(成品模块11.8元),就是说环变的这一波什么浪涌波峰都没有了再输出,(当然客户的就不要加了,否则我们都没有事干)[/fly]
上图

网友A:
我买变压器之前在全天不同时段量过市电电压,发现电压都超过220V,所以我买了100伏输出的变压器。要是买110伏输出的变压器就电压偏高了。所以还是要实地测量才知道买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变压器之前在全天不同时段量过市电电压,发现电压都超过220V,所以我买了100伏输出的变压器。要是买110 ...

对,我也做过你这样的事情,在我这里我还加了一个3KW的稳压器,现在电压相对稳定,浮动不大,所以你要买100V出的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只能说:你们村民太有钱了!

错别字太多!

网友B:
别说我抬杠,在工地上真是抬杠的。
楼主的菊花会再要紧一次啦。
这个温度保险不是常损件。也不是大电流工作情况,只是付电源使用。浪涌峰值不加害超温。
电流极小,一丢丢超压、超流不会令其失效!但一丢丢超温其马上失效。
所以损坏是超温。
楼主还选件不严,用普通塑料封装的温保,这类多用于小型风扇电机、变压器等。
再多句。所谓的延保如采用双向硅控的,环变受损严重,用方型的会好很多。
如果采用继电器的。触点通断时所引发的浪涌冲击真大于平常电网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我抬杠,在工地上真是抬杠的。
楼主的菊花会再要紧一次啦。
这个温度保险不是常损件。也不是大电流工 ...

谢谢,受教了,一直还在想,超温是肯定有原因的,一定还有不良元件,超压是不同程序存在的,本地买不到陶瓷的这种温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