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美的电磁炉C21-EH213图纸

楼主(2020-09-24):
谁有美的电磁炉C21-EH213图纸啊?好老的机型,不检锅……

楼主:
或板型号MC-IH-MO2-B3

网友A:
不检锅还分有无脉冲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检锅还分有无脉冲之分。

我是有检测变压器的那种,应该是无脉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检测变压器的那种,应该是无脉冲的

完整的描述一下故障。

拆了功率管放心检查,只到G极有抖动电压(0点几伏),小心热底板。

网友B:
维修高手已经提点了。照做吧。G极的18V稳压正常不?IGBT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高手已经提点了。照做吧。G极的18V稳压正常不?IGBT正常不?

拆开看了一下,电路板上满是油污,都不敢下手修了,手边也没清洗剂

网友:
怕脏就不要修。说不定洗了就好了。我试过断续加热的,不加热报警的都会洗洗就舒服了

网友:
先把板子弄干净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电路板上满是油污,都不敢下手修了,手边也没清洗剂

怕脏就不要修厨房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