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U55H3开机画面过后待机,按遥控开机又是这样

楼主(2020-09-24):
今天接修一台海尔模块液晶电视U55H3开机画画过后待机,按遥控开机又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具用户说开机后显示“系统升级请不要关机”后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能否刷机解决

网友:
刷了再说

楼主:
求谁有该机程序在此先谢了

网友:
开机什么画面关机?“系统升级”中关机会出现两种可能。1数据已擦除,用工具升级修复。2数据没擦除,优盘强升级,或双清修复。根据画面判断机芯板还是模卡问题。【模卡需要升级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谁有该机程序在此先谢了

机编发来。

楼主:
开机显示海尔画面后关机,在此谢谢各位老师了,我已在TB上买了程序刷机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