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一闪一闪变成插电亮红灯了

楼主(2020-09-24):
朋友的充电器坏了说是一冒烟就坏了问我能修不我也是初学者所以告诉他修好了就给他继续用修不好让他买新的结果下班就鼓捣家里没元件查出来就买等换上了那个又发现不行了继续买没办法家里没有板子最后终于换件换到插电两个灯一闪一闪的测量3842供电不稳8脚输出1伏多既然灯闪了说明前集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在反馈电路上可是咱搞不太明白呀量来量去件拆下来量完了再装上去折腾的我够呛没办法太菜不是后来量光耦时表笔碰到了一起串联的灯泡闪了一下指示灯灯不闪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写完碰到发表了在这陆续吧,一直亮红灯输出有电压比较稳但是多少有跳动偶尔指示灯也会闪一下请问大神们是不是光耦坏了呢?后集4K的限流电阻我没有用的是两个电阻串联6K的麻烦大神指点一下迷津我在这里谢谢了(关键是板子整的太墨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写完碰到发表了在这陆续吧,一直亮红灯输出有电压比较稳但是多少有跳动偶尔指示灯也会闪一下请问 ...

就这块板子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网友A:
这是充好汉的代价!可怜!罗列数据楼下大神才能帮到你!3842的678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充好汉的代价!可怜!罗列数据楼下大神才能帮到你!3842的678脚等等

可见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既然是爱好就要从简单修起和值不值钱充不充好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写完碰到发表了在这陆续吧,一直亮红灯输出有电压比较稳但是多少有跳动偶尔指示灯也会闪一下请问 ...

读你这帖子能把人憋死。

网友:
即然是初学,就再认真点。至少画个图,大家才好分析。从原理入手,不能光靠猜

网友:
要看关键的电压数据才好判断,比如额定电压和空载输出电压各是多少啊?首先检查开关变压器各脚是不是有断开或脱焊的,然后就是测各脚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