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三界 电陶炉故障

楼主(2020-09-25):
插电无反应 检查发现22欧2w电阻断开 更换后 开机风扇转 蜂鸣器不响 不加热 也不能关机 viper12 14脚检测有18v 但是78l05输入只有4v 输出2v 不知哪里还有问题 请教各位老师傅

网友:
这个电阻损坏不是偶然的。
必定是其负载上的元件不良才造成电阻损坏的。
查实下付电源的零部件。

楼主:
能具体点吗?我判断78l05输入应该有18v 现在只有4v 本人是菜鸟学习中

网友:
检查一下………

网友:
地毯式排查一下!

网友A:
别去想了 CPU坏了哦

网友B:
换 viper12试试,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 viper12试试,注意安全。

viper12a 输出18v正常的 就是不知为何到78l05这里变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去想了 CPU坏了哦

cpu指的是那个

网友C:
着重检查5V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
往前查,会有惊喜.

网友D:
18V通过什么元件才到78L05?我想要不2路,要不没有几个元件。

网友:
顺着7805往前查

网友:
太节约了,标点符号都节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重检查5V的输入和输出

14脚出来18 到78l05变4v了 兄弟知道当中那个环节会出问题?如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通过什么元件才到78L05?我想要不2路,要不没有几个元件。

电路知识基本没有不会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知识基本没有不会查啊

那修个卵

找师傅修

小家电又不要几个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知识基本没有不会查啊

这个我就无语了,基本的东西我教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修个卵

找师傅修

想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就无语了,基本的东西我教不了你

换零件会 不会查

网友D:
维修的大部分时间是排查,排查的要求是基本功(电路知识)。割一刀谁不会?这么说不用外科手术医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的大部分时间是排查,排查的要求是基本功(电路知识)。割一刀谁不会?这么说不用外科手术医生了? ...

唉 就是缺少电路知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哪搞错了,电陶炉好象用不到18V,如带继电器也不过12V、、
如果是可控硅的,只要有5V

网友:
跑线路啊,看看7805输入是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
一点电子电路知识都没有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零件会 不会查

可能是东家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就是缺少电路知识

懂7805结构图就容易查了

网友:
如果不会跑电路简单的问题也复杂了。

网友:
看看从18伏到4伏之间过渡的原件有几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脚出来18 到78l05变4v了 兄弟知道当中那个环节会出问题?如何检测?

查电容两端的电压呀,或者查7805三个脚电压就知道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