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BDC_258WBCS冰箱冷藏不制冷

楼主(2020-09-25):
一台海尔BDC_258WBCS三门冰箱,冷冻室 变温室制冷正常,冷藏室一点不制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也是怀疑电磁阀,红色毛细管去的是冷藏室吧?

网友A:
冷藏风门冻住了,打开风道,用热风机吹右边风门。要不打开冰箱门,放置2天就好了。
W-无霜,B-变频,S-三开门,没用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风门冻住了,打开风道,用热风机吹右边风门。要不打开冰箱门,放置2天就好了。 ...

不是风冷机啊,有电磁阀的。

网友:
海尔电磁阀坏是常有的,红色是冷冻

网友:
那就查冷藏传感器和冷藏管温传感器【20度2.8k】,再者电磁阀以及脉冲电压。

楼主:
人家不愿意弄店铺修,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藏风门冻住了,打开风道,用热风机吹右边风门。要不打开冰箱门,放置2天就好了。
W-无霜,B-变频,S-三开 ...

牛逼,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