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变频空调维修日记

楼主(2020-09-26):
        用户2018年买了一台月兔变频空调,使用1年多一点时间,出故障了,找了维修师傅,师傅说,压缩机坏了,然后今年在我的店里面以旧换新换了一台,这台空调换回来之后我不管怎么试机都很正常,制冷效果还非常好,然后我想可能用户是哪里调错了的原因,又卖给另外一个用户,刚给这个用户装上去,这台空调又不会动了,这就是二手市场不愿意卖变频空调的原因吧,本来店里面试起来都很正常,偏偏在用户家闹情绪,害我又花了200块的拆装费用。
          拆回店里面,因为那段时间非常忙,没有去修这台空调,然后昨天晚上,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修一下,因为当废品卖可惜啊,把空调通电试机,我的乖乖,竟然又会工作了,大概过了20分钟的样子,我又关机,又重新试机,这回又不工作了。
          拆机检查,因为修变频空调要有资料,还要有检测仪才好修,这台月兔空调从哪里弄检测仪,从哪里弄资料,根本没有地方弄啊,先从第一步开始修,量300伏电压是否正常,15伏,12伏,3.3伏是否正常,答案是正常的,第二步量CPU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是正常的,第三步量检测电路,母线电压检测,pfc,运放,f03.3伏,cin0伏,也是正常的,第四步,只有拆开内机测传感器的阻值了,测量也是正常的,然后测外机传感器阻值也是正常的,第五步用编程器换存储器,换完存储器试机一切正常,然后过了3分钟左右又自动停了,用指针万用表无意中测试母线电压引脚,竟然空调很听话似的,放上去工作,拿下来停机,维修至此,这台空调命不该绝,是指针万用表帮忙了,用数字万用表测试母线电压检测脚2.7伏。
          维修至此,本人空调已经修好了,为什么刚开始用数字万用表测母线电压2.2伏,最后怎么变成2.7伏,就凭这一点足够可以把我这个小白折腾的要死,最后竟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网友:
这种情况按说应该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
这个故障通病

网友:
怎么维修就结束了?没看懂。。。

网友:
你这是大师级别的了,还小白呢!

网友:
母线检测的电压送至Cpu,不对Cpu的胃囗,保护停机。指针表相当于一个无形电阻上去给Cpu反馈的电压暂时趋于正常。应该下拉的一个电阻变值增大或接触不良吧。

网友:
路过,但还是感谢分享

楼主:
指针表用10伏挡测量,相当于200k电阻和下拉电阻并联,可以把电压降一点,cpu误认为电压正常,所以可以开机了,然后停止测量,cpu误认为母线电压高了,所以停机,数字万用表量电压是高阻抗,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有时候数字万用表没有指针好用

网友:
没有看懂,怎么回事,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