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显示E6故障

楼主(2020-09-26):
我有一台格力变频金刚出现E6故障 ,更换连接线,还是同样故障,有会修板子的师傅吗,指点一下这个外机主板怎吗修。

网友:
发货就行,我这专修

网友:
用万用表去查内外机故障元件,查出换掉即可,建议你换板。

网友:
6E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只能靠自己去检测,才能确定故障部位!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支持楼上师傅的意见,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好。

网友:
不专业不要考虑修板 有时候小毛病能搞成大问题

网友:
买个检测仪先,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通信故障,主要查通信电路,pfc电路,开关电源,cpu及周围电路。

网友:
最好换外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