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又遇长虹欧宝丽LED39V2开机花屏,不规律竖线

楼主(2020-09-26):
  最近连续遇到长虹的2台花屏故障电视,真是修的费心费力,隔壁论坛有这个电视的数据,请各位好心的有权限的师傅帮忙下载提供下,现在只能先换数据试试了,该机用户反馈电视好好的拆下来,家里装修,现在搞完了电视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拆机清洗屏插头和排线无解,只能先更换数据试试,修边板又没有把握,测量边板电压都正常。
   话说回来,其实在隔壁论坛都注册很多年了,只是前几年论坛数据崩了一次,导致用户等级打回原形了,很无奈啊,是杂志论坛,欢迎好心师傅帮忙下载分享一下。对方提供的数据完全一致,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为了帮你这个忙,花了5金在爱修网下载的,你试试吧。

MV59X15.SO55.001 屏CN39CM110 欧宝丽LED39V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帮你这个忙,花了5金在爱修网下载的,你试试吧。

谢谢师傅,马上动手来汇报结果

网友:
凑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帮你这个忙,花了5金在爱修网下载的,你试试吧。

麻烦师傅帮忙确认下数据正常不?谢谢先  经过读出来的数据,发现前面全部为000,基本可以验证是数据的问题,再次表示万分感谢。请帮忙重复下载一次试试。(你的文件打不开)

网友B:
NND,数据是正常的。V59的数据就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ND,数据是正常的。V59的数据就是那样的。

多谢刘老师指点,原来在隔壁杂志论坛经常拜读你的帖子,受益匪浅,看来该机有点悬了。其实我也是报最后的一点希望,开机确实可以看到部分闪动的开机画面阴影,但是确实修的很痛苦,剩下就是边板了,边板上主要电压测量无异常,屏排线也处理了,换边板,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ND,数据是正常的。V59的数据就是那样的。

你在隔壁论坛是大师级的存在了,能不能帮小弟下载一份,真的万分感谢,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能不能多谢你的手转载下,发帖人是科利达王。

网友C:
好像没的你这个屏参,看看边板或者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的你这个屏参,看看边板或者逻辑板

现在只能更换下数据试试,边板修不了,该机逻辑板和边板集成在一起。现在的电视成本真的控制的很好,啥都合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