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三星s27d360h显示器开机闪屏维修,已排除灯条,刷程序。

楼主(2020-09-26):
三星s27d360h显示器,原以为是闪屏是灯条的问题。结果换了灯条都不行。灯条一闪一闪的。  图上的这个脚一直找不到去那里了。。。有人修过这种板吗?现在手上有五台一样的问题,就是闪屏,各电压都正常,,,插上灯条。大电感电压14.6.-18v跳动。

楼主:
刚才看网上说可以程序,,,刷了也不行。还是闪。灯条也不能用二极管档测试好坏的。

网友:
五台一样,可以花点时间逐个元件代换试试

楼主:
全是这样的问题,没一个好的板代替不了

网友:
发一块好主板....慢慢研究

网友:
5台可以慢慢 研究  研究一台好了 那5台也好了!@

网友A:
先确保灯条正常。然后检查灯条过压检测电路的电阻。

网友B:
丧门星,不要看得那么高大上,其实就是烂货,灯条做得差屏更是差差差,主板就一点儿,阻容件比跳蚤还小,对付这种烂货还是先拆开屏幕看看再说。毕竟主板出现同一个故障的几率还是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丧门星,不要看得那么高大上,其实就是烂货,灯条做得差屏更是差差差,主板就一点儿,阻容件比跳蚤还小,对 ...

已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灯条买一个新的,换了也是闪的。我没有接屏线的。。。也是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灯条正常。然后检查灯条过压检测电路的电阻。

灯条换新的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