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警惕!拆机IGBT也有假货!

楼主(2020-09-26):
网上看很多师傅买拆机IGBT返修率较低,于是买入无剪腿IGBT数个。前两天接一外观像电饭锅一样的电磁炉,原因为进水爆管,更换整流桥,保险和IGBT(拆机件)。更换结束后烧水一分钟后空开跳闸,检查保险未坏,整流桥和IGB击穿。仔细查看IGBT(拆机件)无丝印,是假货,告知各位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
现在发现也不晚

网友:
亲子鉴定都会有假,什么不能假?

网友:
防不胜防

网友:
一般要商家发镜面带丝印的拆机件

网友:
igbt上没有打印型号的你也敢买  igbt全新的很多假货防不胜防  我基本都用拆机 但是用有丝印的  没有丝印的都不敢买 谁知道是用什么型号打磨掉的    桥现在也很多假货 25a的桥 全新的 用在家用电磁炉上可以  用在商用的16a插头的那种 一两分钟就爆   是爆桥  原机桥用的就是25a  后来买贵的25a桥 解决    实在是一分钱一分货  之前那个全新的25a桥 应该是15a或者20a的桥打印上25a 披羊皮卖狗肉

网友:
咳,你想便宜,他想赚钱啊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尽然有没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