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维修10几年才发现的原来AZ431 .....

楼主(2020-09-27):
今天维修一个TCL液晶电视电源板,走了一个很大弯路 就是AZ431 LBZ-E1和一般AZ431 tl431 不通用 换错了出现电压输出跳变带负载为0  最后拆机一个一模一样的ok 后来又测试几个AZ431都是一样。确定了尾数不一样不通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情况还真是容易误导,还是怪我们对元件厂家了解不够多(为啥生产出这么多变种元件

网友:
AZ431 LBZ-E1取样电压是1.25V,而tl431则是2.4V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你才知道 431有很多种好吧,去淘宝看看 贴片431更乱 丝印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 431有很多种好吧,去淘宝看看 贴片431更乱 丝印都很多,

基本431代换都无问题 还有432 这次阴沟翻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431代换都无问题 还有432 这次阴沟翻船了

看看我买的 多种431 贴片的 丝印

网友:
说的是,尾数不同性能不同了,有了这次经验,以后维修中多注意!还有一些类似的元件也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