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投影HCP-76X除尘后灯泡不亮

楼主(2020-09-27):
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20秒左右TEMP亮红灯,拆开点灯板检测有两二极管开路,各位看看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这照片拍的,神仙也看不清你说的2个二极管是啥型号的。拍个微距不难吧。

网友:
楼主是除物镜的尘还是线路板的尘

网友:
怕是高压二极管哦
仔细检查几个位置开关
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你拍的照片谁也看不清楚。

网友B:
高压二极管,开路不一定坏了啊,用什么表什么档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二极管,开路不一定坏了啊,用什么表什么档位量的?

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

电阻档也试过,没任何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拍的,神仙也看不清你说的2个二极管是啥型号的。拍个微距不难吧。

拍的很清楚,上传后变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拍的,神仙也看不清你说的2个二极管是啥型号的。拍个微距不难吧。

上面写的M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