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PT50718X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20-10-04):
前半月开机看一会就自动关机,按键两次还能看,时间也就半小时。后来开好几次才能开开,现在怎么按键都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谢谢高手们问下这种情况大概什么问题,不开机怎么检测,我看Y等几个板买着也不贵,想试试,就怕屏幕烧坏了,我该怎么办,怎么知道那几个毛病!修电视的都不修,嫌麻烦,我也是没办法一一排除,只有请教了。

楼主:
看看,这是这一块!

楼主:
这是这一块,看一下!

楼主:
个板淘宝有卖的,价格还算公道,就是不知道换那个合适,就怕屏幕烧坏!

楼主:
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找师傅修吧,你自己搞不定的,要是搞错会烧屏的。

网友:
起码找到原因再换板啊

网友:
等离子电视是非常复杂的,板子便宜不见得就好修,换完没修好,赔了夫人又折兵,想省几个钱结果可能亏得连内裤都没得。

网友:
这样只能模块试试看

网友:
把这几个板子一起换了就行了!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