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X7--315S电焊机不打火

楼主(2020-10-07):
今接到客户一台ZX7--315S电焊机,不打火,上电测量电焊机输出两端之间电压才21V,焊钳碰地没有一点火花,测整流桥输出有612V电压,由于第一次接触电焊机,不知道如何下手,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得看看到上板的电压是多少,还得看看驱动正常不正常,这玩意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看到上板的电压是多少,还得看看驱动正常不正常,这玩意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

这个线圈断了几股

网友:
这是主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看到上板的电压是多少,还得看看驱动正常不正常,这玩意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

请师傅指点一下好吗?我测了一下波形,驱动板到逆变板有三根线,波形如图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和IGBT管,如果没问题,就换主变或重绕主变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和IGBT管,如果没问题,就换主变或重绕主变线圈

控制板输出的波形幅度是不是太低?

网友C:
这是哪里的波形啊?怎么看着像是正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里的波形啊?怎么看着像是正玄波

这个是主板输出到逆变板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