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啥情况请大师傅指点

楼主(2020-10-10):
短路这些严重的吗?

楼主:
刚拿到电磁炉检查,保险,功率管,桥堆都坏了,又检查三个电容没问题,更换保险功率管桥堆通电灯泡好亮,啥情况啊!请大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换完再看灯的亮法。

网友:
是不是又坏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哦!拆下那个2UF的上电试试,正常情况灯泡微微亮,很亮就不对!

网友:
用200W的灯

网友:
有短路现象,检查看看哪里有短路情况。

网友:
万用表说话

楼主:
今天晚了,明天揭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