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变频冰箱冷藏温度过低

楼主(2020-10-11):
上下两门,风冷的。变温室和冷藏室在上门。冷藏温度过冻是啥原因?实测冷藏0度了还继续降温,风扇一直转。
是感温问题还是风扇控制电路故障?冷藏感温头多少k的?这个风扇看后背电路图好像是3线的?

网友:
换感温头试试,里面应标有数值的。

网友:
冷藏感温头5k,冷藏室有两个电动风门,估计有坏

网友:
现在冰箱不好修了。。

网友:
三楼是专家

网友:
冷藏感温头阻值25度常温下因厂家牌子不同有所不同,常用的一般是2K和5K。冷藏室温度过冻,建议先检查冷藏感温头,冷藏室和变温室风门有无冻住或坏了。

网友:
非常好的教材。

楼主(2020-11-26):
是电动风门断裂了,导致不能不能关闭,过冷。

网友:
楼主是个严谨的人,维修后有个回复。是的很多是风门的问题。很新的冰箱2年内温探头坏的可能性偏小

网友:
检测风扇感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