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打豆浆不转

楼主(2020-10-15):
底盘正常 打果汁可以正常转 其他的不行 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说清楚点?

网友:
打果汁不需要加热………

网友A:
是不是所有不用加热的功能选项都能转,需要加热的就不转?

网友:
控制芯片坏了,电机一般坏的很少;更换控制板保证你排除故障。

网友B:
看一下打豆浆时加热吗,若不能加热就不能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所有不用加热的功能选项都能转,需要加热的就不转?

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打豆浆时加热吗,若不能加热就不能打了

好 我回去试试

网友:
那么估计是加热部分坏了,需要加热功能选项要想转起来,前提是加热温度必须达到,检查加热盘和加热触发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
加热坏了。你又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