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电机,还没上机使用,先维修,分享一下过程

楼主(2020-10-15):
客户买回的新电机不能用,在当地找了很多家修理铺,没人接修,都说修不了。客户说返厂维修来回运输就需要10天。客户马上要用,给急坏了。其实这种电机我也没修过,就接手试试吧,新电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答应接手了,报价灰黑棕。

故障描述:刚开始能正常运行,运行一段时间毫无征兆的出故障。偶尔又不行,偶尔又重复刚开始能正常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又毫无征兆的出问题,电机卡死不转,机器报故障,或者电机飞转不受控制,机器报故障。

于是我拆开电机后盖,观察,暂不敢下手,,仔细观察了半个小时。终于发现问题,拧一下背后轴的螺钉,不是特别紧。 拆出螺钉,继续观察了一会,心中窃喜,感觉这钱要白捡。 最终换了个短点的螺钉,拧紧。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然后装好,客户说先回去试机,好了再把钱转给我。其实我也无所谓,若是客户不守信不给钱,我就当得学习学习了……

结果客户回去测了一天一夜,不再出现之前的问题。客户也没多说一句,钱一分不少的转来,并附上感谢

很大很重的电机, 电机线都比手指头粗

观察了半天,网上查得,这个玩意叫编码器,就是一种传感器

就是后面这个螺钉,太长了,导致螺钉拧到低顶住,通过我的长时间观察,发现因为太长顶住,没有把编码器压紧,导致编码器松动,出问题。换个短点的螺钉,拧紧,故障排除。

网友:
就一个字“好”。

网友:
检了条丈大的鱼.谢谢分享.

网友:
善于观察、分析、判断,维修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恭喜发财。

网友:
什么机器啊,报价“灰黑棕”老板发财了!

网友:
维修人员就要心细大胆、分析和判断,灰黑棕到手收入可观。

网友:
有点像美国人斯坦门茨,画一根线一美元,知道那里画9999美元。。。。

网友:
搞维修的师傅经常遇到稀奇古怪的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

其实报价,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具体要报多少, 因为考虑客户若是寄回厂家维修或者更换,但运费估计也要几百,而且人家着急用, 可能会因为这个电机不能用,造成更大的损失也说不定。由于不用开PIAO,这中间过程也没有回扣,而且这么大个这种电机,买新的绝对不便宜。所以我综合考虑,报价比客户若发回厂家的来回运费贵个几百也合理。于是报价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