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洗衣机E2疑难故障?

楼主(2020-10-17):
一台威力洗衣机脱水E2,短接们开关无效,更换新电脑板故障依旧?请问该如何检修?

网友A:
这也可以象微波炉一样。
去掉电脑板,改装定时器,串入门开关。一样可以交付用户的。

网友:
门开关.和防撞开关查一下

网友B:
是师付一般我告诉他,是用户一搬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师付一般我告诉他,是用户一搬我不告诉他

有太阳的就告诉他,星星就不要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可以象微波炉一样。
去掉电脑板,改装定时器,串入门开关。一样可以交付用户的。
...

简化复杂问题………

网友:
额,我赶紧看看我的是星星还是月亮

网友:
我是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