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电机不转故障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0-10-18):
        昨天收一台九阳豆浆机,故障现像是开机设置任何档(包括果汁档)电机都不转。
         拆机发现电机下方轴承处已锈迹斑斑,疑是水封密封不行进水,电机用手难以转动,这是直流220V电机(见照片),万用表测两极电阻44欧。
        请教各位师傅:
         一,能判断电机坏吗?
         二,此电机可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测
         试吗?
         三,若电机坏了换电机,电机轴水封
         一定要换吗?

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从新温习一下电阻功率电流电压关系,温习后遇到这样问题绝对不会求人,

网友B:
回2楼
我认为不能简单用欧姆电阻的公式代入使用,应为这个不是电阻。

回楼主
如果充电器能提供直流输出,应该可以。不行自己用全桥做过供电电源,串个大功率灯泡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2楼
我认为不能简单用欧姆电阻的公式代入使用,应为这个不是电阻。

你又想把楼主带进偏,还想把安培气活过来

网友:
从新温习一下电阻功率电流电压

网友C:
电机断开,接个灯泡作负载,能点亮电路正常,无需外接充电器试电机,水封肯定要换的,

网友D:
水封必须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断开,接个灯泡作负载,能点亮电路正常,无需外接充电器试电机,水封肯定要换的, ...

谢谢师傅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封必须换的。

谢谢师傅。

网友:
水封必须换的,这个电机也换了。这样修好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从新温习一下电阻功率电流电压关系,温习后遇到这样问题绝对不会求人, ...

中学电学没学

网友:
直接上个稳压电源二三十v直流电加上去。电机正常的话一样可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封必须换的。

谢谢师傅

网友E:
修好啦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学电学没学

九阳电机用花健轴多于D形轴,要换的话一定要用原装正品的,市面上便宜的相似杂牌直流电机假货多,用不了一月电机就发热烧毁(以前上过一次当,往后一直上原装或正品的)。

你这电机如果没坏单纯卡轴也可修复的,修好后密封圈换新即可,换新电机的话轴封也是要换新的。

直流电机试机只要在正极端串一个1N5408接上220v交流电就可验证了,很简单不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九阳电机用花健轴多于D形轴,要换的话一定要用原装正品的,市面上便宜的相似杂牌直流电机假货多,用不了 ...

高手

网友:
12500 转的高速电机,一般的电机转速太慢,恐怕不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九阳电机用花健轴多于D形轴,要换的话一定要用原装正品的,市面上便宜的相似杂牌直流电机假货多,用不了 ...

谢谢师傅悉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啦没

还没修好。电机可能沒坏,启动果汁程序时电机两极无电压

网友G:
保险断了没有?电机阻值好像八十多还是一百欧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没修好。电机可能沒坏,启动果汁程序时电机两极无电压

现在的豆浆机用的直流电机,电机一坏,控制板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220V直流电机???我还真没注意,一直以为是交流电机,一直是直接接交流电测试 ...

若是交流电机早烧毁了。交流电机不能堵转的。

网友:
先把电机盘活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2楼
我认为不能简单用欧姆电阻的公式代入使用,应为这个不是电阻。

2楼的意思是根据楼主测量的数据,如果输入220VDC,则电流达5A左右,远大于铭牌上标出的额定值为0.75A。所以电机异常无疑。至于是线圈本身还是受潮绝缘不良的问题,那得另查。

网友J:
提醒一下,豆浆机要装水等几分钟电机才会工作的,试机时水里最好加点洗洁精模拟豆浆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豆浆机用的直流电机,电机一坏,控制板就坏,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醒一下,豆浆机要装水等几分钟电机才会工作的,试机时水里最好加点洗洁精模拟豆浆泡沫 ...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断了没有?电机阻值好像八十多还是一百欧左右

请问师傅哪里有保险?

网友:
电机坏了,必须换,换防水橡胶碗扣、密封圆形防水垫片。在防水橡胶碗扣里还要弄上食品级的润滑固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断了没有?电机阻值好像八十多还是一百欧左右

量了下,确实1.6A保险烧断,看来电机绕组短路了,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断了没有?电机阻值好像八十多还是一百欧左右

量了下,保险确实烧断了,看来电机绕组短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量了下,保险确实烧断了,看来电机绕组短路

线圈可能因为潮湿霉坏了。现在记得2楼的提醒及我前面的回复吗?忙了这么大半天,都是吃的基本功不扎实的苦。电工学最最基础的公式:I=V/R,P=VI=V²/R。这点不知道,搞维修会非常困难。话可能不太悦耳,但是实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线圈可能因为潮湿霉坏了。现在记得2楼的提醒及我前面的回复吗?忙了这么大半天,都是吃的基本功不扎实的 ...

欧姆定律都忘了谢谢您

网友:
直流电机,交流不会转,用串激电机代换,交,直流皆可用。

网友L:
单向硅控制的直流电机,密封圈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向硅控制的直流电机,密封圈必换,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向硅控制的直流电机,密封圈必换,

别管什么电机,已经因漏水造成故障了,又使用了这么久,无论如何都应该换了。

网友:
电源板保险已经挂了,2A的。更换电机的同时记得该换。这个不是轴密封造成的是从上盖手柄处进气口少量进水造成的。

网友:
我都是用220V接个电磁炉全桥试豆浆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