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松下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2020-10-22):
一台松下洗衣机。排水不畅。图片上1是挡杆(不知正确名称)是该在现在位置,还是该在2的位置呢。现在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一切正常。但是我感觉好像排水时会滑脱(现在还未出现)。

楼主:
2指的位置是排水阀门的一个铁片。是凹槽,1处的铁片是该在凹槽里吗。

楼主:
补充机子的型号。xqb75-T745u

网友A:
1  松下机子我经常修 尤其这种的 取硬币是常事  为什么了 松下的波轮几乎下水口都超小  1元硬币不能下去  经常拧这个取硬币

网友:
记得好像是在外面的,不是在中间的

网友B:
离合器拨片应该在1处(外侧)、如果放在2处会使放水阀关不严。另从拉杆组件有一加强筋突起也可判断(联动接合面)

网友:
2要翻个身1在2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拨片应该在1处(外侧)、如果放在2处会使放水阀关不严。另从拉杆组件有一加强筋突起也可判断(联动接 ...

谢谢。看来是我多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松下机子我经常修 尤其这种的 取硬币是常事  为什么了 松下的波轮几乎下水口都超小  1元硬币不能下去   ...

大哥,你能正经点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