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TH-P55ST30C电源板PSC10351H维修一例

楼主(2020-10-22):
  松下等离子TH-P55ST30C电源板PSC10351H该机通电只有连接主板的P6插座第五脚(STBY5V-ON)有5v电压,其他十四只脚都是0v,无论面板开关在关断或连通(该开关控制电源板P34插座连通或断开)P6插座上的电压没有变化。指示灯没有亮,电视机没有反应,P6插座的标注如下:1,1. 2,S1.3,SO .4,SOS4-PS. 5,STBY5V-ON. 6,STBY5V. 7,F-STBY-ON.8,G. 9,G. 10,F15V. 11,F15V. 12,G. 13,15VC. 14,G. 15,15VS。该电源板强制开机方法:P34插座1,3脚连接。P6插座1,6,7脚连接,P2插座连接灯泡作负载,开机灯泡亮。经强制开机,灯泡不亮,P6脚5V没有,检测电源控制CPU(Z701),5脚供电5V正常,1脚VSUS电压检测输入端2.4V,2脚VDA电压检测输入端1.6V,3脚P板15V电压检测输入端2V,4脚F15V电压检测输入端2V,都不正常,没有电压。19脚:复位端,正常工作时5V,20脚:PFC欠压检测输入端。正常工作时4.9V。24脚:PFC输出过压检测输入端,正常工作时该脚电压为0V。26脚:15VC过流检测输入端,正常工作时为5V。27脚:AC检测输入端,正常工作时电压为5V,用于检测输入的220V市电电压是否偏低。28脚:用于工厂调试Z701。正常工作时5V。32脚:P板故障指示输出端,经P6的④脚输出到主板,通知主板CPU ; P板发生故障,让主板CPU进入关机保护,面板红灯闪4次。先强制连接27脚和28脚,给Z701调试,不给市电保护电路工作,这时电源板工作,灯泡点亮,测量所有电压输出都正常,锁定故障原因在市电保护电路。
  本机市电保护电路是Z802组成检测电路。 AC检测由Z802的⑧、⑨、14脚间运放完成。输入的交流220V电压经D802整流、R807~R814降压、C804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再经R815、R816、R830分压及D805稳压,在Z802负输入端⑧脚得到9V电压。经查8脚没有供电到,检测发现R816(220K)开路,更换后Z802供电恢复正常8.9V。市电保护电路工作恢复正常,再断开Z701的27,28脚连接,开机电源板工作正常。

网友(2021-04-14):
没开路,机器和你一样的毛病,短接正常,不短接无反应

网友(2021-12-06):
TH-P42C22C电源板怎么强制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