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三洋滚筒洗衣机怎么了?

楼主(2020-10-2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洋滚筒洗衣机,说在家开机后按启动键,刚刚进水就显示ED1不工作,拉來我店我试了多次都正常工作没有显示ED1故障代码。我就叫他拉回,但他打电话说回家后开机按启动键,洗衣机还是刚进水就显示ED1.在此问问师傅们这种情况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通病电机驱动问题

网友:
同一台洗衣机,换个地方就出问题,那就查查供电、供水还有电源抗干扰。

网友:
查供水压力!

网友:
拉來我店我试了多次都正常工作没有显示ED1故障代码?? 怀疑电压,他家电路问题,插座,生锈等情况。还有可能水压,但这机会少。

网友:
足控与变频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