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三洋F1029w滚筒洗衣机漏电故障求指导

楼主(2020-10-23):
三洋F1029w滚筒洗衣机漏电故障求指导:一般是运行3-5分钟后,空气开关 会跳闸。之前一个月运行很正常。初步怀疑是短路了。但是,如何排查呢?我尝试拆了外壳,发现就算不按洗衣机的开关不按钮,只要连接电线,洗衣机外壳就有110v的电压。无论里面原件还是外壳均有110v。控制电路板部分元件现实220v电压。。。但是。。。。如果侧倒,把洗衣机睡觉姿势躺下,则,测试电压很奇怪,一切正常,外壳最多只有12v,或者0   。这表明正常吧。。。。我尝试了几次抹干洗衣机的4个脚。支点,但还是出现 空气开关跳闸。检查了内部,无漏水迹象,器件没有检查到有爆浆,也没有线路裂开现象,该洗衣机用了大概6年。一切正常的,中途自己换过一次水位传感器。请大家指导一下我这个小白,我不胜感激。该如何修理。  是电机漏电吗?直接换电机还是拔掉电机的接地地线呢?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空气开关跳闸多次后,刚开始几分钟后几次会自动复位,但现在经过太多次的测试,跳闸多次了。现在空气开关不会自动复位了,要手动,请问,这样情况空气开关坏了吗?还是准备坏了??

网友:
把加热器拔了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维修员,你的万用表是干什么用的?漏电这事,一测就显原形,不是靠猜测

网友:
破万用表就别试测漏电啦。这货害人。
用摇表吧,最低也要500V级别的呀,不懂也别玩摇表,这货测电子零件也会是个祸害。
修这些不是论坛与淘宝就能解决的。书中才有黄金屋。

网友:
每个全自动洗衣机有好几个接地点,筒加热,电机,风干等,检修时分别断开各支路接地点然后用万用表2M档测插头上接地线同L和N的电阻值,只要有阻值即使漏电,L和N对地阻值会不同。当断开一个支路阻值恢复正常后即可对该支路详细检查,漏电点明明白白即可找出来,使用摇表查漏电点时一定要L和N连到一起再同接地线摇阻值,负责电源板必坏,同时使用摇表测试要注意安全,防止电击。

楼主:
谢谢以上大神的回复,我会一步步求证,找出原因。谢谢啦。祝福以上解答的大哥们,师傅们财源广进,身体健康。